元件的标号能不能恢复?不用Update.

楼主(2008-12-15):
    我的元件标号C320删除后,不用Update.该元件的标号用别的方法能不能恢复?

网友:
    把该元件删了 再重新导入 就可以解决 或者直接在silkscreen层加text

楼主:
    导入可以的,Update也是可以的,在SILK层里加,不会加到这个元件上的(就是不能把C320这个属性添加到这个元件上的,)只能是在丝印层上添加这个标号,,,等移动该元件时,,,新添加的是不会跟着移动的,
    0 Z$ o( Y) q/ i- l) u我是想能不能编辑该元件的属性,,然后再加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方法的。

网友:
    i 一下器件坐标,然后删掉器件,再place出来,敲坐标放上去就OK了,Updata只能选中同一类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