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差分对间距怎么设?

楼主(2008-12-15):
不知哪位大侠知道在16.0里设置差分对间距的方法?只有15.2的教材,但到16.0就不好使了。怎么能这样呢?
谢谢!

网友:
在constraint manager里面Electrical>routing>differential pair里面设定规则,net>differential pair里面套用

网友:
electric >net>routing>differential Pair
dsn>Create>differential Pair,添加你想设为差分的net,再设定相应规则就OK

楼主:
之前就这样设置过,但是不管用,请看下附件内容,为什么布出的差分对的线都要短路了?线宽10mil,间距设的20mil。

网友:
在net>differential pair里面找相关net套用后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诸位大侠!主要是要设置Primary Gap这一项,选择自己想要的间距就行了,英语不好,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