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利用T点设置复杂等长

楼主(2008-12-15):
前段时间看到网站上有讲--利用SI模块.设置复杂的等长,图形如附图,
请问怎样设置T点,以及用T点来设置AB和AC段等长,是否可以不用仿真模块也可以设置

网友:
    如果不想设T点,可以直接设pinpair。设db和dc等长

网友:
    楼上的没有明白人家意思
    所谓的T点等长是AB  AC等长。因为现在很多on board memorry是 yao
    要T点等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ac、ab等长了,那么db和dc不也等长了?
反之db和dc等长了,ac、ab也等长了。
    楼主所谓的不用仿真模块就是要求不用sigXp设置啊。
    目的都是等长,不管怎么设置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请问设置T的要仿真模块么,能否告知怎样以T设置,使DA,AB,AC等长

网友:
    你问的是怎么绕等长吧?

网友:
一般CPU带DDR或SDRAM 多片的时候是需要仿真的,一般是一组或几组数据,地址,
你的分支点A靠近CPU处点D越近,越近似星形拓扑,信号波形会越好,但PCB布线会最困难,
分支点靠近B,C点则为远端簇形拓扑,大多数设计者采用的拓扑结构,
多根数据或地址线都采用这种拓扑的时候,需要分段等长,等长到多少需要计算时序或仿真一下.(原则上越等长越好)
如果不采用SigXP工具通过付模型方式设计分支T点与等长,也可以用命令方式来设T点,只是要一个一个网络来点,具体如下图:
1,logic>>Net Schedule命令,

2,然后点击需要设T点的网络的pin脚,右击选择insert T, 然后点一下放置T点,,再点其它pin

3,显示T点和设置大小在setup>>Drawing Options下,移动T点的时候find里选Rat Ts

定义好T点之后就可以在规则表里面定义pinpair设置等长了

楼主:
    谢谢你们的详细回答,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斑竹也不给31330023加威望,他的那个才是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T型怎么等长

网友C(2015-01-15):
    本人有个疑问,如果信号从A芯片出发到B,C芯片,我做T形拓扑,在中间位置打过孔,通过过孔分别走线到B,C.我在约束规则里面,建好拓扑规则且添加好T点,并且设置相对延时规则T An=T Bn(网络数量比较多),但是由于网络太多,我没有把T点放到对应的过孔上面,这样我把线走完,绕线作等长的时候,由于T点不在过孔上面,软件检测的走线长度是不是 不是网络的实际长度呢??????即虽然绕线的时候绿色了,走线实际长度还是不等长的,会出现这种情况不

网友(2016-04-22):
引用 网友C:
本人有个疑问,如果信号从A芯片出发到B,C芯片,我做T形拓扑,在中间位置打过孔,通过过孔分别走线到B,C.我 ...

    嗯,我也刚开始学做等长设计。遇到跟你这个一样的问题了。结论是约束管理器分析的是T点到相应引脚的距离,而不是实际走线的长度。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做了,难道需要重新再来一遍吗?请问你知道有没有简便有效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