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输出问题

楼主(2008-12-15):
为什么PCB厂家老说我的VCC层有问题。
我是用Artwork直接转出来的,选择Gerber RS274X的模式输出的。
见附件。

楼主:
在线等大家的解决,谢谢了。
大家一般转Gerber文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你检查一下你的平面分割线是画在哪一层?
如下图i一下看看

网友:
有drc错误  你的平面切割线有问题

网友:
不过板子比我画的复杂多了 惭愧

网友:
我估计是Gerber没设对
VCC层出的是负片
Gerber里的VCC层你有把切割线加进去了。
去掉就好了
这是因为你选的格式是274X
如果是274D也就是第一种
才要加ANTI  ETCH
但通常去掉VCC ETCH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