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扇出的问题

楼主(2008-12-15):
0.8mm间距的BGA,焊盘0.5mm,在扇出时该用多大的过孔?我用8mil的过孔,按照默认的设置,还是没法正常扇出,请大家帮帮忙,多谢多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via to pad间距设太大?默认是5mil吗?这样应该不会出问题啊

楼主:
默认的是5mil,手动放了个过孔,就报错,过孔与焊盘的距离小于5mil了,小于5mil的距离加工起来是不是有困难?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我们用的是0.35mm的pad,所以5mil不会报错
过孔与焊盘的最小距离是多少,最好问制板厂 要看他们的制成能力

网友:
pitch0.8,用16mil的焊盘足够了,就可以扇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尺寸数据是可以了,不过扇出这功能没用过

楼主:
BGA的球形管脚大小0.45-0.55mm,我取了0.5mm,应该不算大吧,用8mil的过孔还是报错,把via to pad间距设到0.1mm左右才正常,这样的话,加工起来难吗?

网友:
你把文件发过来看看!

网友:
扇出什么個意思啊?莫非是淚滴?

网友:
0.65mm间距,7mil过孔,4mil via到smd pin ,最小3.6mil线扇出,已经成品,没有问题。主要是和制版厂沟通,确认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