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P里面的飞线隐藏问题

楼主(2008-12-15):
本人也算用很长时间的protel了,但在99里面发现很好用的隐藏飞线的选项怎么在DXP里面找了半天却没有看到.
如图  99SE里面的隐藏飞线的选项

只要勾掉这个飞线立马都不见了.

但是在DXP里,我是在PCB里面的子菜单选择NET选择全部NET的却不知道怎么全部隐藏NET,不会要我一个个隐藏吧,太麻烦了.望高人指点下!

如图DXP

楼主:
顺便 版主在问一个问题,我一般开allgero的图的时候,看的普通都是透明的,如果使用普通的颜色实一些就是和99SE的一样,不透明!

网友:
飞线设置:Board Layers Colors/Connections and from Tos勾掉就行了

网友:
PCB中飞线不见了有三種情況

1.進入層面顏色設定,看右下角鼠線的選項是否有打勾

2.VIEW>CONNECTION>點選SHOW ALL

3.開啟PCB面板,把下拉選單調整到FROM TO EDITOR以外的項目

网友(2009-03-26):
真是太感谢了呀,

网友:
感谢3楼的方法

网友:
http://www.eda365.net/link.php?url=https://www.eda365.com
这个帖子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2009-08-25):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it 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