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我什么从库里找到的器件说没有模型

楼主(2008-12-15):
新手求救:
    为什么出现这个提示?求高手教我.

网友(2009-03-30):
似乎只有在SPICE文件夹下面的库文件中的元件才有真正的库文件的。

网友:
你点那个元件时,右下角有显示是不是可以仿真,PCB。仿真好像只有在PSPICE库里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