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介绍一下skill的基础,以及如何调用skill?

楼主(2008-12-15):
请大侠介绍一下skill的基础,以及如何调用skill?

网友:
方法一:先编写skill函数保存为".il"文件, 在allego中敲入skill,用load命令载入(适用于skill开发)
方法二:将所有编写好的"il"文件存放在同一路径,通过allegro.ilinit调用. (适用于已开发好的skill)
        allegro.ilinit编写格式:
           ;[example:我们把开发好的skill文件存放在%cdsroot%下面]
           (defun cdsklFunction ()
                  load(cdsGetInstPath("\\setlayers.il") )
                  load(cdsGetInstPath("\\conv.il") )
                  load(cdsGetInstPath("\\replace_via.il") )
                  load(cdsGetInstPath("\\check_refdes_cross.il") )
             axlMsgPut("load complete...")
           )

网友:
论坛里多的是,搜一下可以了 ,都是经典

网友(2010-10-02):
的确是学习到了很多,嘿嘿。

网友(2011-02-13):
还是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