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救!!Verify design 检查出错!!附图

楼主(2008-12-15):
    veRFy design 检查 fabrication项时,提示有三处错误,其中二处电阻处提示错误,急望高手解答,

万分感谢!!!附图!!

楼主:
朋友们快点进来吧!!!

楼主:
等着你们来救命呢

楼主:
朋友们都睡觉去啦!!

网友:
这个是间距问题啦

在设置层定义里面设置下或把间距拉大点就好了,检错里面应该也有提示的

网友:
我都不检查fabrication!

网友:
还有楼主是不是自动布线呀?怎么感觉那些线乱乱的!

网友:
是呀,我也没有检查过fabr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