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请问Vcc层的Gerber应该怎么转出来.
我的转出来后为什么隔离线有的看不到了?

网友:
你的层名设为vcc,那么对应的就是vcc.art文件了,你的vcc.art是电气层,输出的Gerber中除了outline外,都是有电气属性的东东,隔离线anteach是起分离你的平面的作用,是非电气属性的线,所以不会显示,

楼主:
我把附件放在资料区.请帮我看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197-1-1.html
用CAM350调入后,好象隔离带显示不全,我怕做出来的PCB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