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贴片封装的焊盘是不是应该比元件引脚大一些??

楼主(2008-12-16):
请教各位大侠,建贴片封装焊盘时是不是要把焊盘在封装引脚的基础上加大一些,例如我的引脚长为1mm宽为0.5mm,我做焊盘时焊盘的长和宽是不是应该比1mm和0.5mm大一点。因为DIP封装做焊盘时via也比元件引脚大一定的数值,贴片封装是不是也该大一点呢??

网友A:
是的,可以适当的加大点,建议焊盘宽度不加大.要加大也是pin间距大于50mil以上加宽4-1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适当的加大点,建议焊盘宽度不加大.要加大也是pin间距大于50mil以上加宽4-10mil

恩,非常感谢,我都做了十几个封装了,都没有给焊盘加宽,只是加长了一点点,我还害怕要让我全部返工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