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知道的WG之缺点(原创)

楼主(2008-12-16):
1,不能使用LOGIC产生网表文件,同步就更不用说了。原因是使用这个工具的公司太多。推出的DX,DC没几个人用。
2,输出底层的PDF不能镜像,由于经常要输出元件位号图,难受,无法带焊盘输出。
3,导出文件麻烦,不能直接导出,非得要第3方工具。无缝链接差。原因是检查文件的那个鸟只会pads这种垃圾工具。导出去的文件属性变化了。
4,07版的PLANE功能倒退,不如05版好用。烦得很
5,更新元件超级难受,不能随意删除焊盘,即:增减数量。严谨并不一定适用。
6,plane后很容易掉线,基本上每次都会有2个焊盘没有连上地网络。陷阱。
7,菜单特别古怪,不如其他工具那样很傻瓜式,自动提示或转换菜单。比如复制电路什么的。
8,输出gerber没法预览
9,打上地过孔后,再拉地线。走线变得歪歪扭扭,很难修改。网络PIN点多了运算不过来。
10,不能一次设置好所有PLANE,要每一层都画一个框,麻烦。应该是只画一个框,然后设置它的属性是对应哪些层。
11,捕捉功能基本上没作用,形同虚设。应该是和AUTOCAD那样自动捕捉才好用,最好是能无缝嵌入CAD软件,好比WORD里面能嵌入小画家一个样
12,元件位号删除后,不能整体重新生成,而是要一个个去编辑,麻烦!
13,Xtrem运用时,很多菜单不能应用。功能减少后很麻烦,菜单也少了,不方便。至少应该保留主设计者的权限,比如可以修改元件网络什么的,从设计者只需接受即可。
14,导出3D文件时,很多元件不能在PRO-E里面生成,但是将文件导出到PADS里再产生3D则可以。设计这个软件的人不知作何感想,有否亲自试验该功能?
15,DRC功能关闭时超麻烦,应该要有一个长期显示的图标和快捷键来控制。而且查错后检查也是超麻烦,不能针对错误跳转,错误显示的种类倒是繁多,但是最主要的安全距离错误和连接性错误分散很远,要滚动鼠标几次才到达,麻烦极了。应该突出这两个主要错误提示。
16,放置安装孔时需要在元件库里建立该孔,才可以调出;麻烦,应该是像PADS那样直接放一个安装孔,然后在设计文件中修改孔直径等属性。因为这个特征与原理网络不冲突。无需到库里更改。如果放置了安装孔,再刷新网络,这下完了,不能进行,提示安装孔在网络中没有,所以需要删除它,刷新网络后再放置进来,整个人都疯了。
17,删除或增加元件焊盘超级麻烦,如果是非顺序排列号码焊盘则更麻烦,比如只有135号码的焊盘,没有24号码。
18,还在找....

网友:
我顶!正为学习哪个发愁呢!楼主给了很好的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表那个有CDB流程,也有netlist流程吧

网友:
虽然很久没用WG了,但是还是有几点我不太赞同,
5,更新元件超级难受,不能随意删除焊盘,即:增减数量。严谨并不一定适用。
如果真的需要做的板比较多管理的封装比较多,你就不会觉得严谨是麻烦了。我个人倒是很喜欢WG的严谨
6.plane后很容易掉线,基本上每次都会有2个焊盘没有连上地网络。陷阱。
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设置,应该是你plane的设置有问题,因为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8.输出gerber没法预览EDA365论坛网
这个与你的license的设置有关系,如果选的可以预览gerber,我用过,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不是那样的,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用的,tune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楼主:
虽然很久没用WG了,但是还是有几点我不太赞同,
5,更新元件超级难受,不能随意删除焊盘,即:增减数量。严谨并不一定适用。
如果真的需要做的板比较多管理的封装比较多,你就不会觉得严谨是麻烦了。我个人倒是很喜 ...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手机的,觉得元件不算多吧。现在就这个行业人员最多了,薪资也是算相对高的。所以不适合最多用户,少数人用的高档玩具而已,尽管我一直用这个。

PLANE不管如何设置都没有用,如果在BGA里面有焊盘没有打过孔,根本检查不出来(盲孔不行)如果是通孔就可以检查出来。

麻烦提供预览GERBER的图片。这样才有说服力。

有些不是那样的,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用的,tune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这个在手机用不上了,白费了。

楼主(2009-02-27):
回复 网友D:
欢迎指出不对之处,还正盼望有高人指点,如果不能说明正确方法,那么至少这个软件的缺点还是客观存在的。好多地方不对?还好不是全部不对。
楼上的说我不是用这个的,那我怎么又在这里当上了版主,挑毛病不是不用它,而是希望能引起重视,以后增加或修改这些功能,好比ALLEGRO在13.6版本以前没有UNDO功能,后来大家说难用,后面的版本不就增加了吗?现在是明显的有陷阱,告诉所有的在使用和即将使用的同行,都可以绕开这个道道。避免掉进去了。

网友:
    顶!!,现在正学习metor exp

网友:
    我觉得现在的EE不错啊,比allegro要方便些吧

网友E(2012-05-27):
    只能说你不会用MENTOR,在这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你不会用MENTOR,在这乱说

    麻烦你看看日期再回帖。

网友:
    2 和13是问题,其他的好像算不上问题。
    就拉线来说,EE基本上无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