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 和 DXP画的PCB 转换 99格式后 覆铜不见了 解决方法

楼主(2008-12-16):
altium Designer 画的PCB时画的覆铜,而另存为99SE下后,原来的覆铜就不见了  之后用DXP试也是这样。   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我们画的图都能正确的转换为99格式的,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覆铜,另一个就是注释工具,并不兼容。 主要解决方法有两个:
第一,在用protel dxp或AD6.0画覆铜时,要选择Fill Mode中的Hatched(Tracks/Arcs,覆铜条件选择框的最上面)。
第二,我们转99的目的实际上试为了送去加工,实际上,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转换为99格式送去加工,制版厂对gerbe格式r也一样可以,它就可以满足AD6.0转换后不存在覆铜消失的问题。

楼主:
新人,不好意思,刚发现前面有人发了相同内容的贴,请版主删除。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在网上找到了解决方法,想介绍给大家。刚发现前面有人发了同内容的贴。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Altium Designer 画的PCB时画的覆铜,而另存为99SE下后,原来的覆铜就不见了  之后用DXP试也是这样。   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我们画的图都能正确的转换为99格式的,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覆铜,另一个就是注释工具 ...

只要将铜层点出来就可以看到了  只不过是隐藏了,你可以把覆铜的方式改为90度或是45°重新敷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将铜层点出来就可以看到了  只不过是隐藏了,你可以把覆铜的方式改为90度或是45°重新敷设就可以了

试了一下,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Altium Designer 画的PCB时画的覆铜,而另存为99SE下后,原来的覆铜就不见了  之后用DXP试也是这样。   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我们画的图都能正确的转换为99格式的,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覆铜,另一个就是注释工具 ...

  个人认为在AD中导出gerber文件还是不错的,自己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改正的!哈哈

网友: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