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rotel DXP与AD6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16):
如题!
还望老人们多多指教!

网友:
ad6是dxp的升级版

Altium Designer 6 是什么?

Protel软件的最新高端版本,是完全一体化电子产品开发系统的一个新版本,也是目前业界第一款也是唯一一种完整的板级设计解决方案。Altium
Designer是业界首例将设计流程、集成化PCB设计、可编程器件(如FPGA)设计和基于处理器设计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功能整合在一起的产品,一种同时进行PCB和FPGA设计以及嵌入式设计的解决方案,具有将设计方案从概念转变为最终成品所需的全部功能。

二. Altium Designer 6 发展简史

1985 年 诞生 DOS 版EDA工具Tango系列
1985年Protel国际有限公司成立,Protel For Dos作为TANGO的升级版本 ,TANGO―― DOS系统下的PCB设计软件。
1991 年 诞生首个基于Windows平台的EDA工具Protel
1991年世界上第一个基于Windows的PCB设计系统――Advanced
PCB。1.0,1.5,九十年代中,Win95开始出现,Protel也紧跟潮流,推出了基于Win95的3.X版本。3.X版本的Protel加入了新颖的主从式结构,但在自动布线方面却没有什么出众的表现。另外由于3.X版本的Protel是16位和32位的混合型软件不太稳定。

1998 年 Protel98 这个32位产品是第一个包含5个核心模块的EDA工具
1997年专为Windows
NT平台构建的Protel98,首次将所有5种核心EDA工具集成于一体的产品。(5种核心EDA工具:原理图输入、可编程逻辑器件(PLD)设计、仿真、板卡设计、自动布线。)

1999 年 Protel99 构成从电路设计到真实板分析的完整体系
1999年发布Protel99和第二个版本Protel99
SE。这些版本提供了更高的设计流程自动化程度,进一步集成了各种设计工具,并引进了“设计浏览器(DXP)”平台。设计浏览器平台可以将电子设计的各方面:设计工具、文档管理、器件库等进行无缝集成,它是Altium建立涵盖所有电子设计技术的完全集成化设计系统理念的起点。

2000年在收购了一些适当的公司和技术之后进入FPGA设计和综合市场,并于2001年进入嵌入式软件开发市场。TASKING。
2001 年 由Protel国际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Altium有限公司
2001年8月6日Protel Intenational 公司正式更名为Altium有限公司。新公司名称可以代表所有产品品牌,并为未来发展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
2002 年 Protel DXP 集成了更多工具,使用方便,功能更强大
2002年Altium公司重新设计了设计浏览器(DXP)平台,并发布第一个在新DXP平台上使用的产品(Protel DXP)。Protel
DXP是EDA行业内第一个可以在单个应用程序中完成整个板设计处理的工具。
2004 年 DXP2004:Protel 2004提供了PCB与FPGA双向协同设计功能
基于DXP2004平台下的产品,包括Protel2004、Nexar2004、CircuitStudio2004和CAMtastic2004都是Altium
Designer下的授权选项。
2005年底 Altium Designer 6 首个一体化电子产品开发系统

三. Altium Designer 6 功能组件划分

1.基础模块(Foundation)

2.板卡实现模块

3.嵌入式智能实现模块

四. Altium Designer 6 的新特性及与99SE、2004等版本的新功能比较

Protel
99SE主要分为原理图设计系统和印刷电路板设计系统,支持分层次的模块化设计,编辑功能灵活,有自动连接和交互式全局编辑功能,自动化功能强大,支持设计检验ERC,数据库连接和向导,成为我国大多数电子工程师首选的电路设计与制版软件。

Protel DXP 2004在功能、规模上都比Protel 99SE有极大地飞跃,尤其在仿真与布线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
最新高端版本Altium Designer
6.除了全面继承包括99SE,Protel2004在内的先前一系列版本的功能和优点以外,还增加了许多改进和很多高端功能。Altium Designer
6.0拓宽了板级设计的传统界限,全面集成了FPGA设计功能和SOPC设计实现功能,从而允许工程师能将系统设计中的FPGA与PCB设计以及嵌入式设计集成在一起。

首先:在PCB部分,除了Protel2004中的多通道复制;实时的、阻抗控制布线功能;SitusTM自动布线器等新功能以外,Altium Designer 6.0还着重在:差分对布线,FPGA器件差分对管脚的动态分配,PCB和FPGA之间的全面集成,从而实现了自动引脚优化和非凡的布线效果。还有PCB文件切片,PCB多个器件集体操作,在PCB文件中支持多国语言(中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任意字体和大小的汉字字符输入,光标跟随在线信息显示功能,光标点可选器件列表,复杂BGA器件的多层自动扇出,提供了对高密度封装(如BGA)的交互布线功能, 总线布线功能,器件精确移动,快速铺铜等功能。
交互式编辑、出错查询、布线和可视化功能,从而能更快地实现电路板布局,支持高速电路设计,具有成熟的布线后信号完整性分析工具. Altium Designer 6.0对差分信号提供系统范围内的支持,可对高速内连的差分信号对进行充分定义、管理和交互式布线。支持包括对在FPGA项目内部定义的LVDS信号的物理设计进行自动映射。
LVDS 是差分信号最通用的标准,广泛应用于可编程器件。Altium Designer 可充分利用当今FPGA 器件上的扩展I/O管脚。

其次,在原理图部分,新增加“灵巧粘帖”可以将一些不同的对象拷贝到原理图当中,比如一些网络标号,
一页图纸的BOM表,都可以拷贝粘帖到原理图当中。原理图文件切片,多个器件集体操作,文本筐的直接编辑,箭头的添加,器件精确移动,总线走线,自动网标选择等!
强大的前端将多层次、多通道的原理图输入、VHDL开发和功能仿真、布线前后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功能。在信号仿真部分,提供完善的混合信号仿真,在对XSPICE 标准的支持之外,还支持对Pspice模型和电路的仿真。对FPGA设计提供了丰富的IP内核,包括各种处理器、存储器、外设、接口、以及虚拟仪器 。

第三
在嵌入式设计部分,增强了JTAG器件的实时显示功能,增强型基于FPGA的逻辑分析仪,可以支持32位或64位的信号输入。除了现有的多种处理器内核外,还增强了对更多的32位微处理器的支持,可以使嵌入式软件设计在软处理器,FPGA内部嵌入的硬处理器,分立处理器之间无缝的迁移。使用了Wishbone开放总线连接器允许在FPGA上实现的逻辑模块可以透明的连接到各种处理器上。Altium Designer 6.0支持 Xilinx
MicroBlaze,TSK3000 等32位软处理器,PowerPC 405 硬核,并且支持AMCC 405和Sharp BlueStreak ARM7 系列分立的处理器,支持使用Altera® Nios® II FPGA软处理器的嵌入式设计。对每一种处理器都提供完备的开发调试工具。

引入了以FPGA为目标的虚拟仪器,当其与 LiveDesign-enabled硬件平台NanoBoard结合时,用户可以快速、交互地实现和调试基于FPGA的设计,可以更换各种FPGA子板,支持更多的FPGA器件,例如 Cyclone II,Stratix II , ProASIC3,Virtex-4,MAX II等系列器件,提供了各个厂家近百种类型的FPGA子板,包括几十款FPGA+MCU(CPU)+RAM+SDRAM的子板。

在器件库方面支持基于ODBC和ADO的数据库,可以使用OrCAD的器件库。完全兼容Protel98/Protel99/Protel99se/
ProtelDXP,并提供对Protel99se下创建的DDB和库文件导入功能,还增加了P-CAD,OrCAD PADS PCB等软件的设计文件和库的导入,
AutoCAD和其它软件的文件导入和导出功能。完整的ODB++ / Gerber CAM-系统使得用户可以重新设计原有的设计,弥补设计和制造之间的差异。

Altium Designer
6.0以强大的设计输入功能为特点,在FPGA和板级设计中,同时支持原理图输入和HDL硬件描述输入模式;同时支持基于VHDL的设计仿真,混合信号电路仿真、布局前/后信号完整性分析.AltiumDesigner6.0的布局布线采用完全规则驱动模式,并且在PCB布线中采用了无网格的SitusTM拓扑逻辑自动布线功能;同时,将完整的CAM输出功能的编辑结合在一起。

Altium Designer 6.0
是两年之内的第六次更新,极大地增强了对高密板设计的支持,可用于高速数字信号设计,提供大量新功能和改进,改善了对复杂多层板卡的管理和导航,可将器件放置在PCB板的正反两面,处理高密度封装技术,如高密度引脚数量的球型网格阵列
(BGAs)。

Altium Designer 6.0中的Board Insight™ 系统把设计师的鼠标变成了交互式的数据挖掘工具。 Board Insight 集成了“警示”显示功能,可毫不费力地浏览和编辑设计中叠放的对象。工程师可以专注于其目前的编辑任务,也可以完全进入目标区域内的任何其他对象,这增加了在密集、多层设计环境中的编辑速度。
Altium Designer 6.0 引入了强大的‘逃逸布线’引擎,尝试将每个定义的焊盘通过布线刚好引到BGA边界,这令对密集BGA类型封装的布线变的非常简单。
显著的节省了设计时间,设计师无需手动就可以完成在一大堆焊盘间将线连接这些器件的内部管脚。

Altium Designer
6.0极大减少了带有大量管脚的器件封装在高密度板卡上设计的时间,简化了复杂板卡的设计导航功能,设计师可以有效处理高速差分信号,尤其对大规模可编程器件上的大量LVDS资源。Altium Designer 6.0 充分利用可得到的板卡空间和现代封装技术,以更有效的设计流程和更低的制造成本缩短上市时间。

网友:
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