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更新不到原理图~~~为什么~~~在线等大师指点~~谢谢

楼主(2008-12-16):
为什么我在PCB编辑器里改了PCB后不能更新到大原理图~~~
怎么设置~~~谢谢
在线等~~
谢谢~~~

网友(2009-02-05):
老兄你跟我一样,我也想知道,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所用的是什麽軟件?我用99SE就可以修改封裝、NET、NAME等都可以的

网友:
PCB和原理图是否放在一个项目中?不是的话就先把它们放到同一个项目中.这样应该可以的.

网友:
怎么感觉顺序有问题啊,PCB编辑器里修改的封装(和封装有关)信息,更新时正能更新到PCB啊,难道还能倒过来更新,要是真行,学习了!!

网友:
可以的!! 5# qiuho

网友:
为什么我在PCB编辑器里改了PCB后不能更新到大原理图~~~
怎么设置~~~谢谢
在线等~~
谢谢~~~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
 用up to sch 不可以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存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