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PCB编辑器里改了PCB后不能更新到大原理图

楼主(2008-12-16):
为什么我在PCB编辑器里改了PCB后不能更新到大原理图~~~
怎么设置~~~谢谢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看的出这位仁兄比较急啊,可以把你的文件用附件传上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不然这个问题说起来很模糊,不知道你要解决的问题所在。。。。

网友:
是什么软件?

楼主:
在99se 中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pcb更新不到原理图~~

网友:
你说的问题还是不够具体,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原因是PCB的封装缺少或者没对应好,建议您还是核对一下封装

网友:
    以前没用过这个功能,试了试,发现只能改变sch的Footprint,外形没变,貌似这个功能没什么意义

网友:
    99的sch pcb之间的相互更改功能(术语叫“同步”吧)是挺弱的。有时我就两边一起更改,然后看是否对上了

网友:
    99的sch pcb之间的相互更改功能(术语叫“同步”吧)是挺弱的。有时我就两边一起更改,然后看是否对上了
引用 网友A:

    恩  是的   最好的方法是从原理图更新到PCB图!

网友:
    逆向功能太差

网友:
    不过我也没有经验记下来,哪些参数相互同步容易出问题。做法大概如此,PCB更新不过来,就改SCH。SCH更改不过来,在PCB里加些空器件,编号一致...来回捣那么几次,也就同步了(边嘴里骂“这个 LJ公司出的LJ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