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电器规则检查 帮助

楼主(2008-12-16):
Unconnected Pin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我确定所使用的线是有电器意义的。
还有,为什么会出现引脚悬空的问题?在图上明明有接线啊,而且都是用有电器意义的线连的呀?
真是搞不懂啊!大家帮帮忙,再过几天就要参加protel中级绘图员考试了,靠大家了。

网友:
你更改IC引脚的电气类型为Passive或opencollector试试
元件引脚电器特性冲突,IO和电源接在了一起,输出和高阻接在了一起,这是电路设计规则冲突,可能无法正常工作或损坏电路。可以修改元件封装pin属性或不做
此项检查。

网友:
Unconnected Pin 同时图上有引线,通常有几种可能:
1.使用的引线是 Line而不是 wire
2.画封装的时候,引脚画反了。每个引脚只有一个敏感点,用来接线,通常在引脚的末端,向外,假如你的封装里是反的,也就是敏感点方向向内,那么引线实际上没有接上引脚。
3.引线 没有接在敏感点上。

网友:
protel还要考试???哇哇哇哇我不会英语考不了了!!!你的问题还是请高手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