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出AUTOCAD的文件?

楼主(2008-12-16):
allegro 怎么出AUTOCAD的文件?谢谢

网友:
这个你应该用得上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7-1-1.html
% V7 _; z2 D% Y/ K提问前可以先在站内搜索一下,有好多问题都是以前回复过了的

网友:
在FILE下选择EXPORT的后面就有DXF格式,这个DXF格式就能用CAD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