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pture拷贝以及Allegro重用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现在画一个板子,几个部分的核心部分完全相同,板子的形状大小也相同。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我把不同的部分放到了不同的文件夹下,从一页拷贝到另一页的时候元器件的名字没有发生改变。就算annotate之后,名字仍然没有改变。所以板子上有很多名字一样的器件,请问这样逻辑会不会发生混乱呀?
还有,如果想在布局布线的时候重用,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肯定会出错的,不允许有相同的location. 你要手动改一下location. 建议以后命名时可以考虑加上一个统一的后缀,这样集体改起来可能方便点。

网友:
可能你的Capture重命名方式不对,你这样的情况可以让所有元器件名字复位成最初从库里托出来的带?形式,再重命名就好了。

先试试Action选框里的第三个选项,然后再用第一个就OK了。或者直接试试第二项应该也可以。

帮助还是说得比较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