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研究~!!!!

楼主(2008-12-17):
我们经常说的单点接地 多点接地 还有单点串联接地  单点并联接地  还有混合接地
在布线过程中有什么区别  原理图中很好理解
难道会因为我们布线不同的走线走不不同的接地方式来吗???不同的接地方式布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单点接地的有:

模拟电路常用单点接地,
数字地与模拟地相接常用一点接地方式.
一些可调电压的电源芯片常用到单点接地.
低频电路

多点接地的有:数字电路

单点并联接地:比如IC各供电,地线

混合接地:比如无法确定应该接往哪处最好,所以常常将A区域通过多处接往B区域的方法,我很难用语言跟你表达清楚,下次有空给你列一个图文教程.

不同的接地方式主要看什么电路,什么产品.也会有不同的区别.

PCB接地方法和技巧: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5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