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无法安装!请高人帮忙解答下

楼主(2008-12-17):
DEAR ALL:
  小弟安装allegro,安装到最后时出现
“set up the environment to run the installed products” 就无法再运行下去!
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安装N多次,式了N种方法都出现这个问题!
PS:安装15.2及16.0的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没出现过你这个问题,无论是安装哪个版本~
试下关闭杀毒软件?

楼主:
杀毒软件已经关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第一次装15.2的时候,先安装环境变量!
把以前安装的环境变量删了,在重新安装16.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