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明明布好了线,为什么还有鼠线.

楼主(2008-12-17):
pads里面的问题
谢谢

红色是顶层元件,绿色是底层元件.
注意黄色的线,没有布成功的.是地.应该连接到cam plane的地层.
但是请注意,最底层的绿色方焊盘往上走,经过一个过孔,这个时候,他已经接地了,
最下面的红色器件的右下角(顶层)也通过过孔接地了.
为什么中间还有未布成功的黄色线(鼠线).不是全布好了吗?

谢谢.

网友:
重新铺铜皮试试

网友:
drc没问题可以不管它

网友:
我有时也这样,但是走线再走几次就没了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各位.

网友A:
有多余的TRACE 线头, 你不易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多余的TRACE 线头, 你不易发现

同意

网友: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头痛!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PADS软件的话按O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小线头没接

网友:
PADS就这样的。。

网友:
是这个样子的吗.....高人呀  长见识了 哈哈

网友(2009-01-16):
按O?我按O出来一个无模命令。这个到底具体怎么操作吖?

网友:
一般是你从别的软件转换过来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原来如此,我以前都没当回事。不过加工出来得板子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2009-08-27):
那如上面所说的话,有小线头没有连接,那应该drc报错才对呀?为什么不会报错呢????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不足为奇的问题!

网友:
有线的地方再走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