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自动存盘功能怎么设置,请高手指导

楼主(2008-12-17):
我是新手,才开始学习allegro,想问一下自动存盘功能在哪里设置?怎么设置?有时候程序会自动关闭,我用的15.5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然后就出现下面的框,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然后就出现下面的框

网友:
好像只在设置时间内不操作才起作用,相当于屏保一样。

网友:
非也,非也。无论操作否到时间都会存的。提醒一下,单独为这个设个路径要不然文件有时候会很乱。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图片上画圈 写字 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呀  开始》程序》附件》画图

网友(2009-09-23):
可不可以去掉存盘时提示File Exists .Overwrite这个对话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