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焊盘加长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我是allegro的初学者,看到论坛里有说做元件焊盘时要适当的加长,但是最好不加宽。我现在正在做封装想问一下各位朋友各位大侠,这个加长到底是加多长,一般情况下是加多少。还有,是让焊盘在原来的基础上朝两端加长还是只朝外边加长。举个例子:假如原来焊盘的坐标中心点是(0,0),那么现在加长后的焊盘在放置的时候是取(0,0)呢,还是取(-x,0)?“x”为焊盘加长的长度。请各位朋友各位大侠帮帮忙解决一下哈!!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人回答呢,

网友(2009-05-27):
我也好需要哦。。。。

网友:
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请参考IPC7351,里面对各类型器件都有推荐增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