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重新编号后,更新到已完成的allegroPCB中,会引起错乱吗?

楼主(2008-12-17):
比如原来板图中的电阻编号为R1,原理图中重新编号后变为R2,那么更新PCB后,PCB中原来的R1的编号会自动变成R2吗?
谢谢了

网友:
封装不一样的,会错乱的,不过俺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2009-02-16):
只要改了编号,如果是已布好的板子,会使元件错位。

网友:
如果你R1是自动排序生成的,并且导入网表了,然后你第二次自动排序后原来的R1这个器件变成R2了,导入网表后,ALLEGRO理论上是会跟着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数量不多的而且都明确有变更记录的话,直接在allegro中变更ref吧

网友:
改原理图还是要重导网表的。
改PCB的ref   rename,还是要反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