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下30M频率数据线时序误差需要多大

楼主(2008-12-18):
问一下30M频率数据输入输出需要考虑时序吗,个人感觉不用,30M周期大约是31ns,问一下需要考虑等长一些手段吗

网友:
怎么算来的不会是  1/F  这么简单吧!

网友:
30M一般没必要考虑太严格的等长

大概依据180ps/inch,自己大致计算下就晓得长度裕量了。
应该是裕量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