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某个元件的封装该怎么导?

楼主(2008-12-18):
allegro中,用Export命令可以一下子将所有元件的封装都导出来,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仅需要某个元件的封装,那该怎么导?(就是想要哪个元件的封装就导哪个的方法)

网友A:
place>manually,跳出窗口,在advanced settings里面勾选library,然后在placement list下拉菜单选package symbols,选择你要放的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ce>manually,跳出窗口,在advanced settings里面勾选library,然后在placement list下拉菜单选package symbols,选择你要放的零件就可以了

你误解楼主的意思了,他是想导出不是导入~~~顺便告诉楼主,好象还没有发现如何只导出个别封装这个操作,也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用skill可以实现,不过没有必要吧?可以全导出来再查找你想要的器件啊?全导出来又不很费劲

楼主:
TO:lara_bxc
感谢回复,不过正如3楼所说,你误解我了...

TO:madin
只导出个别封装的操作肯定有的,我亲眼见过别人就一个一个的导出来,需要哪个就拿哪个出来。只是眼神不亮,没看清楚过程,人家操作的很快,我只看到导出来了,却没看到是怎么导出来的,就一个元件的封装...

盼高手赐教!

网友B:
明天再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再来看看

楼上的话很有深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TO:lara_bxc
感谢回复,不过正如3楼所说,你误解我了...

TO:madin
只导出个别封装的操作肯定有的,我亲眼见过别人就一个一个的导出来,需要哪个就拿哪个出来。只是眼神不亮,没看清楚过程,人家操作的很快,我只 ...

呵呵,不好意思哦,只怪自己没仔细看。

网友:
高手呢?怎么还不来解答啊 我一直关注中~~~~~~~~~!!!!!!!!!!!

网友:
偶不是高手,不懂其中代码咋整的,不过skill是可以实现的,偶的辅助工具上有,但目前发现还是鸡肋功能一个,在没有安装辅助工具之前一般是都导出来再找的,也不会很慢,

楼主:
期待中的高手始终不愿意出现,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