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9.2里面放置导线时没有追踪点捕捉,怎么办?

楼主(2008-12-18):
orcad9.2里面画原理图放置导线时没有追踪点,就是说在元件和元件连接时,选放置导线,但鼠标靠到元件引脚上的那个小方形时,追踪点都不出来,这样子连线时总是连接不起来,各位大侠你说可以教一下我吗,小弟在此感谢你们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有放置在格点上么?

网友:
我用的是cadence spb15.7版本的orcad,请问一下有没有追踪点捕捉功能啊,要是有的话怎么掉出来呢,因为在连线的时候凭眼睛看还是很辛苦的,有时候好几次都连不准确。

网友:
设置珊格点,改小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