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请问蛇形线的间距怎么设置?

楼主(2008-12-18):
2金币
请问蛇形线的间距怎么设置?

网友:
一般都是线宽的3倍,只有在PADS Router 里面才有作用

网友:
在线等!请问蛇形线的间距怎么设置?

一般蛇形线都是高速线,线宽5mil,间距7mil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的是BlazeRouter,我想知道在哪里设置。
它默认的好像是7mil,我想设成线宽的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