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快速修改已完成PCB?

楼主(2008-12-18):
有没有大虾指点下,在PCB都画完后,orcad原理图做了小部分修改,有没有什么捷径来直接修改PCB的方法(除“ECO”手动修改外)?

网友:
比对eco  导入即可

网友:
你新建一个pcb文件,把新的网表导入到新pcb中,然后保存文件,拿这个文件和老的pcb比对产生eco文件.然后把eco导入到新pcb文件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