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转allegro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12-18):
关于padsallegro出现的问题我在论坛里看到下面方法转换出现问题 请帮忙看看

PowerPCBallegro格式转换步骤
1、首先建立一个allegro的工作目录。此目录放在psd_date下,如:f/cadence/psd_date/work
、在PowerPCB中输出低于3.0版本的。asc文件。具体操作:file/expor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1”中建好的输出的文件路径及文件名,确定后弹出ASCⅡoutput对话框。按下select all按钮,在format处选择版本,ok

3、用cadence里的pads translator程序转换文件格式。开始/程序/candence psd / allegro utilities/pads translator,运行后会弹出对话窗口,在相应位置填入输入、输出文件路径按下ok即可。
、运行allegro,用file/open打开此文件。

以上方法试过 确实能成功
不过转成的.brd文件 导出元件库时出问题
导出的文件只能看导出丝印 焊盘导不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2011-03-28):
要设置工作文件夹路径。在setup-->user preferences paths config里面更改devpath 以及 design_paths 里面更改 padpath 和psmpath ,这些的路径都改为你要导出的工作文件夹
   重新导出okey!

网友:
pads转allegro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