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焊盘上加测试点,怎么不变成通空呢

楼主(2008-12-18):
在焊盘上加测试点,怎么不变成通空呢
为什么

网友(2009-03-01):
测试点很主要

网友(2009-05-08):
    2#的算是回答吗?

网友:
    你是把焊盘的属性改成测试点了吧,没有做添加测试点
    测试点可以由自己设置成通孔的还是贴片的

网友:
    没有这么做的,在焊盘上加测试点非常不妥,你要加测试点在线上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