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加端口的后,DRC老是报错?

楼主(2008-12-18):
orcad原理图加端口的后,DRC老是报错?怎么做才能正确的加端口呢?

网友:
加端口后,有没有连接起来呢?

端口之间有没有连接起来呢,名字是否一样呢?8 R( R( e! E6 g$ \" R
你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只要对应的两个或者多个端口的属性中方向一致,名称一致,并且和器件管脚的方向也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