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op层的text与copper的clearence是由text与trace的clearence的设定值来确定的? ...

楼主(2008-12-18):
如下图所示,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PADS的clearence设置有点迷糊啊,哪位大虾来说说哈~~

网友(2009-04-10):
我的理解是TOP的TEXT等同于TOP的copper,也就是test这个text与周边的copper,trace的clearance取了(text,trace)(text,copper)(copper, trace)三者的最大值。

你可以调整数值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