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制作一个元器件封装,请问要怎样做呀谢谢

楼主(2008-12-19):
我想自己制作一个元器件封装,请问要怎样做呀谢谢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太大了,没办法给你回答,自己先去下载点资料研究研究,
提出具体点的问题,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
找本书 或是下个资料你自己先看看吧!

楼主:
我知道怎么做了,但是做好了下载到PCB时没有连接线又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做了,但是做好了下载到PCB时没有连接线又是怎么回事呀????

元件脚的“火柴头”有没有放反呀?应该是朝外的哟。你别把火柴头对到你的元件上了哟。

网友:
个人感觉
一个原因就象5楼说的 火柴头的问题!
一个原因可能是没有定义好PCB的封装!
同是新人,学习中。。

网友:
看是不是封装的层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