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能不能批量更改网络名啊?

楼主(2008-12-19):
要改好多网络名,原来的前缀改成别的。有没有办法直接一次性改掉呢?

网友:
group 选中信号名形成一个group,例如A. 然后输入CHA A,回车。然后CTRL+E就会弹出一个文本窗口。就可以在里面改了。

楼主:
那怎么组成一个组呀?

网友:
capture 中的group命令没用过吗?圈选你想要的信号名就行了。我现在不方便打开软件。你在GROUP栏找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截个图,介绍下怎么操作?

网友:
全部选中你要修改的网络
Edit编辑属性
然后你把弹出的文本框中的网络名复制到excel中进行编辑
再把编辑好的内容复制到文本框中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