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画好的板子上重新加入一个结构图

楼主(2008-12-19):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在画板子之前首先导入结构就是IMPORT DXF,。不过现在板子画了一半,一些结构上需要改动一点点,重新导入的话,原来板子就不见了,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把新结构存成dra格式在Mechanical symbole 里面加进来,不过放不进去,老提示Symbol does not fit into drawing,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很不忍心自己画了一半的板子就这样。。。

网友:
与输出gerber无关的层都可以导啊,也可以新加层,导入新的层面,Set up>>Subclasses下添加新的subclass,将新的结构图导入新的subclass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你可以结构图做成一个symbol放进去不就可以了,注意是机械symbol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萨益博的人是不是都比较牛啊
还都蛮热心的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萨益博的人是不是都比较牛啊
还都蛮热心的
顶一个

偶不是莎益博的呢,呵,只是以前在华为呆过,有用过辅助工具,对skill略懂一点....

网友:
可以先导进来然后用贴图方式贴到新的板子里,你需要做的只是再加一个dxf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