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的打印问题。

楼主(2008-12-19):
有没有了知道怎么样可以分层打印。我在打印时。老是会重叠在一起。有没有高手教教我。

网友A:
file->page setup->advanced ->双击你不想打印的层,选择:hide
AD7 是这样的,不知道DXP是否相同。

楼主:
没找到要怎么搞,能说我详细点吗

网友:
在PCB图纸上界面下,选择file->page setup->advanced ->双击你不想打印的层,把你铺的铜先全部Draft掉,然后右键单击该层,选择delete,OK就可以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file->page setup->advanced ->双击你不想打印的层,选择:hide
AD7 是这样的,不知道DXP是否相同。

证实DXP中操作也是一样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现在知道了。没发现那还有个高级选项按纽。

网友:
在菜单/文件/页面设定/高级/就会看到"PCB打印输出属性"对话框如图一

网友:
第一个是上层,第二个是下层,如果你只要上层就把下层点右键删除. 也可以增加。如果你要打印出孔来,就点"Multilayer Composite Print 的右键,在下面有一个属性,打开它/然后选中“显示孔”如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