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点问题

楼主(2008-12-19):
有一问题。向高手请教。pads有via, desgin 等格点设置。allegro的格点区别很大,不知道via grid 是怎么设置.allegro中的CCT自动布线器有via grid的设置.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allegro中的CCT自动布线器?你是指的specctra么,
allegro是基于格点的技术,无论你新建或打开每一个BRD或其它文件,都是基于格点形式的,
specctra是基于图形的技术,需要定义格点才有格点这个概念,
specctra中定义via grid,是定义软件在进行布线算法的时候via需要布在的格点,在specctra中手工拉线,打via,还是与你定的via grid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