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Protell99的封装向导做BGA的封装。

楼主(2008-12-19):
要做一个DM642的BGA封装,试着用protell99做了一下,没有一下子做出来。。。怎么能做出中间的那16个焊盘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呢?头都大了。我要画的是W90P910 PBGA324Ball(23X23mm,Ball pitch:1.0mm,?=0.6mm)

网友A:
全做出来会吗?!!!
   对于多余的删除!!!哈哈

网友:
呵呵!确实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做出来会吗?!!!
   对于多余的删除!!!哈哈

 什么叫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一点就通窍了。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2009-03-03):
删除了 那焊盘编号会不一样的哦 难道又重新改焊盘编号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