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pcb的decal的时候,元件外框究竟是在丝印层还是在top层呀?

楼主(2008-12-19):
在画pcb的decal的时候,元件外框究竟是在丝印层还是在top层呀?
这两者有区别吗?

网友:
如果你放在TOP的话封装编辑完成后该元件放置在哪层元件外框就是在哪层上 如果你选了丝印层的话就会有问题

网友:
丝印层或all layer

不允许放在TOP层

网友:
丝印层

丝印层

网友:
元件外框all layer

网友:
可以放在TOP层的2D LINE线,设计完后,方便查看!

网友:
元件外框应该在ALL layer层画,如果在top层画的,虽然在PCB文件中能显示出来,但是生成GREBER文件之后,在silklayer里面就没有这个外框了。

网友:
元件外框all layer +1

楼主:
多谢大家了。

网友:
应该是ALL layer

网友:
我一般放 silkscreen top

绘制元件封装时我一般把框和标识放silkscreen  top层,这样layout时丝印都在丝印层,切换面时能全部切换到另一面,放在top层的话很有可能生成gerber时外框变成导线,我遇到过这情况,一般如果明显的地方制版厂会给修改,但多了会出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你对GERBER的设置,不管放在哪个层,最终还是得生成GERBER,多多熟练GERBER各项属性对应关系的设置才是正道,熟能生巧

网友(2009-03-25):
all layer +1出gerber比较没问题

网友:
all layer,软件默认都是这个样子的;反倒是出gerber要记住那个层要选哪个选项才是正道;要反复去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