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问题

楼主(2008-12-19):
请问orcad中怎么确定 建立封装名啊
就是要填的那个pcb Footprint?
这一栏怎么填

网友:
这个只是个名字而已

你可以随便取一个,只是为了方便记忆,取名字要注意一下,比如0603的电阻footprint可以取作“R0603”,40PIN的QFN封装IC可以取作“40P_QFN”,然后你在layout库里面对应的做一个零件,名字叫"R0603"/"40P_QF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