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里面的飞线要怎么样改颜色。

楼主(2008-12-20):
DXP里面的飞线要怎么样改颜色。我会隐藏,可是不知道怎么把颜色改一个比较好看点。

网友:
双击飞线看看!

楼主:
双击
我的飞线指的是那种预拉线。

网友(2009-04-19):
我在AD9里也试图将Connections and From Tos 改变颜色但是也是改不了,但是可以隐藏。我发现改完以后系统颜色还是没变,新建一个色表也不好使,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快捷键:DNN,在对话框中双击要编辑的网络名,里面有飞线颜色设置。

网友:
那不是编辑网络吗?快捷键应该是L,可是这个选项我改了颜色Connections and From Tos 在选项框里是变颜色了,但到PCB还是没变,给对勾去掉是可以隐藏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在层颜色设置框里设置出来的Connections and From Tos 实验结果如你所说,没什么效果。个人觉得这样把整个Connections颜色改了没什么实际的意义。

网友:
是觉得看着不方便,想换一个更清晰点的。不过默认的也没什么,就是看着有些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