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有没有格式刷一样的东西

楼主(2008-12-20):
就像Word一样,一个设置好后,类似的就可以用格式刷搞定了。

网友(2009-04-24):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可能我比较蠢吧!

网友:
没发现有这个工具,不过我才学!

网友:
在ces中有这样的格式刷,可以方便的把某一约束规则应用到其他的约束上!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比如几条网络有最小和最大长度限制,可以先更改一条网络的设置,然后用格式刷子轻松的把这些设置复制到其他的网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