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层3mil与8层6mil板价格

楼主(2008-12-20):
现在在做EPC产品,想问下用6层板,线宽与线距为3mil,还有一个就是用8层板,线宽与线距为5mil
哪一种价格会便宜一点?是6层板还是8层板?

网友:
样板  价格 多跟 层数 有关  8层肯定比6层 贵
但是 您要求的 3mil 走线 工艺难度要求比较大,
我们内层 可以 做到3mil   外层局部3mil
如 使用   HDI 工艺 可以做到 2mil间距2mil线
有意 联系
QQ:548763

楼主:
谢谢回复!
正是因为3mil的走线,工艺难度加大,才拿它与8层做比较嘛!

网友:
没关系
很高兴能够帮助您~!

网友(2009-01-27):
还是做8层比较好,价格只是一方面,还要考虑后续批产后的供应商问题,不要把自己捆绑在有限的一两个供应商身上。

5mil是很成熟的工艺了,供应商选择余地大。

网友:
够胆识,有眼光。就用3mil试一试吧。
毕竟,高科技也要有人用。
不用一味的追求什么,成熟工艺!

网友(2009-03-07):
PCB未来的走向就是HDI(高密度互连),孔、线宽/间距会越来越小,板子向超薄方向发展,那些粗线条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是没有市场的。
见意你为了产品的寿命周期及竞争力,选择3mil。这种工艺要求只有一些大型PCB制造工厂才能达到,他们的质量是可靠的。
如有需要可联系我,QQ:1137274456

网友(2009-04-27):
应该是8层的便宜,3MIL的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