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DEVICE属性跟踪零件的Reference属性?

楼主(2008-12-20):
orcad里面有没有办法让DEVICE属性跟踪零件的Reference属性,因为用一种办法导网表的时候,需要每个零件的device都不一样,那样最好就是用reference来做device,
但是那样比较麻烦的就是,每一页都要copy一次,我希望是从cis库里面调取零件时device自动跟踪那多好啊,各位老大,有没有好办法啊?

或者有别的办法让每个零件的device不同也行(即使都是0.1uf的电容也要求device不一样),多谢了!

楼主:
找到一种答案了

在ORCAD里面,直接用ALLEGRO选项导网表,而不用OTHER里面的telsis.dll或者allegro.dll来导,就不需要device文件了,呵呵,以后device就可以去掉了,也不用copy了,爽,解决,找了一下午!

网友:
是的,请从第一方导出网表,不要使用第三方来导出

网友:
device文件不要的话,好象导入网表也很难成功

网友:
太多的限制条件,在这点上没有导入PADS方便,也许好的工具就是不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