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双面放置元件问题

楼主(2008-12-20):
在PCB双面板中,要想在TOP 和BOTTOM层都放上SMD元件,应该如何设置?怎样知道一个元件是放在那一层?我是一个初这者,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发言啊,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要说明所用的软件才会有人回答你的问题。否则,无从说起。
假如是protel 系列的话,双击该元件,弹出的对话框有选项: layer,也即是层。
由于层的设置不同,通常器件的颜色也不同。例如放在top层的,那么焊盘通常是红色,元件的轮廓(top over lay)通常是黄色。放在bottom层,则焊盘是蓝色,元件轮廓是土黄色。
以上均为基于protel 系列

楼主:
楼上的大哥,我就是用的protel 99 的软件 ,也是像你说这样设置的,但是为什么采和自动布线时过孔是从bottom层的SMD元件焊盘下穿过的呢。而且当bottom层和top层的元件离近些似乎 有违背设计规则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若你的封装刚开始是在顶层的,你要把它放到底层时,需要选择镜像,否则问题就大了!!
对于你上面那个问题,你能确保该封装的丝印层和焊盘全在底层(底层丝印层)了吗?
包括元件标号和参数!

楼主:
我是将SMD元件的属性改为在底层,难道这样做还没有完全把它的参数 标号 等放到底层吗,镜像如何选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哥,我就是用的protel 99 的软件 ,也是像你说这样设置的,但是为什么采和自动布线时过孔是从bottom层的SMD元件焊盘下穿过的呢。而且当bottom层和top层的元件离近些似乎 有违背设计规则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啊。

雙面板的話,你看起來兩層元件很近,其實是沒有關系的,不會有觸犯rule的情況的...
至于從焊盤上過孔的問題,應該是rule設置的問題...

网友:
干脆你把你的图贴出来我们看看,否则不好说

网友:
你直接选中放在TOP层的元件,按住左键不放,在按L键就可以把元件放在BOTTOM层,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把BOTTOM层的元件放到顶层。

楼主:
请问PCB格试的文件如何才能发上来

网友:
新手遇到的问题,总是奇形8怪的;不要焦急小伙,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谁让你身边没有过来人指导的

网友:
不能光说风凉话,说几个实用的点

你表达出的几个困惑,应该都解决了吧。
当你到了PCB界面,无论你是由sch导过来的(能导成功的话,封装、网络号、对应库等定均已设置正确),还是直接用footprint库连(哈哈,希望你没有采用这痛苦的方式)。
器件默认处在toplayer(现在几乎所有器件只能放置于顶层、底层的,以便于后续焊接等工艺行为的),楼上有人说“红红的一片”,哈,在“ tools-preferences-colors-signal layers”,可设置Toplayer的颜色。
你所要把器件放在底层bottom layer,双击该器件,到"componet",在"Layer"下拉里选择"bottom layer"即可。
顺便提到的一点,就是protel快捷键。比如上述菜单,可以在pcb界面下,连续按"T P"即可得到(还有一个组合键,俺想不起来了,"Preferences"这块设置很重要,跟"Design-Options”(同理,D O可到);以及“Design-Rules”,这3个菜单应该是99里最重要的3个菜单了,理解他们了,你上面以及将来会遇到的奇怪的问题也就少一大半了)。
另外,属于中级知识了,左侧“Browser PCB”功能其实很强大的,它的下拉,除了"Library",还有察看"Net"、“Component”,还有最关键的几个“Rules”,DRC之后的错误显示"Violation"等。
哈哈,得忙了。多学多练,多goog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哥,我就是用的protel 99 的软件 ,也是像你说这样设置的,但是为什么采和自动布线时过孔是从bottom层的SMD元件焊盘下穿过的呢。而且当bottom层和top层的元件离近些似乎 有违背设计规则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啊。

自动布线,是基于你所设定的rules(clearance、 wideth、routing layers等等)来的----protel的自动布线是业界出名的Naive的。
至于“过孔是从bottom层的SMD元件焊盘下穿过的呢”,我没遇到过,也不在你身边,你拷屏个图上来,若这问题依旧存在的话。
bottom层和top层隔岸观火的,彼此靠得近,显示violation,这问题也怪的,依旧如上。
总而言之,恭喜你,你获得一个深入了解"Design-Rules..."的一个机会了

网友:
用QQ截张图就可以了!!
不玩QQ的话,在键盘上按“Print Screen”,然后找个PS、WORD或其他地方粘贴一下。

楼主:
我在设计 规则里找到了关于SMD元件焊盘下是否可以作过孔的设置 ,但是设置了还是不是。还有我在设计规则里设置了测式点,结果也如图,什么都看不到,过孔还是从焊盘下穿过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设计 规则里找到了关于SMD元件焊盘下是否可以作过孔的设置 ,但是设置了还是不是。还有我在设计规则里设置了测式点,结果也如图,什么都看不到,过孔还是从焊盘下穿过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你指的“过孔还是从焊盘下穿过了”在图的哪里啊?!

楼主:
上图可以看到红色的线是顶层布的,可它怎么和底层的元件直接在焊盘接合呢,这难道 不是因为过孔是从SMD元件的焊盘下穿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可以看到红色的线是顶层布的,可它怎么和底层的元件直接在焊盘接合呢,这难道 不是因为过孔是从SMD元件的焊盘下穿过的吗?

你那电容、电阻不都是直插的嘛,它们的焊盘是通孔焊盘,自然双面都可以直接连的----在两个面的贴片器件,连接需要VIA的。
或者我揣摩下,LZ你要建的是贴在背面的电容,那你的库就错了(你的库里本来就有孔存在的,看来你没去掉hole size),那焊盘将只会是蓝色的,你自己设置pad所在layer即可(不是multilayer,多层).
最后,岔开讲下,贴片电解电容一般是方的吧,物理尺寸因容值/耐压而异,它们的焊盘也是Rectangle,而不是Round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给你看个常用的贴片式封装!!

楼主:
贴片式封装不能用RAD形式的封装吗?我用的是RAD形式的。

楼主:
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谢谢各位,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测试点的放置,可以自动放吗,如果不行,手动该如何放置。

网友:
兄弟,已加你QQ;不过我们更喜欢上班用MSN点

网友:
看来问题就在那了。
RAD0.4等,我们一般喜欢用它来做直插电容的封装;而贴片,一般用0805、0603等的----哈,这些料又够人学会儿了

网友(2009-03-13):
我想问一下关于贴片元件的问题,单面板把贴片元件放在焊接面(底层),贴片焊盘由红色变为蓝色,在底层布线和填充都是蓝色,如果在贴片焊盘上填充那不把贴片焊盘的大小给隐藏了吗,颜色一致不能区分啊,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
贴片式封装不能用RAD形式的封装吗?我用的是RAD形式的。
引用 楼主:

晕倒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