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盘问题

楼主(2008-12-20):
如果采用手动布线,还耍 要放置焊盘吗?我是初学者,不懂这些,谢谢各位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 假定是 protel 系列的话,焊盘通常是包含在元器件封装里的,当你在电路板上放置一个元器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放置了焊盘和元件的轮廓线(表示出元件的大小)。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楼上的大哥,我是用的Protel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