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问题

楼主(2008-12-20):
我是下载的protel 99 se 的软件 ,里面没有板层设置命令Design / Layer Stack Manager ,只有通过板框设置向导才可以设置成多层板,请问还可以在其它那里设置成多层板吗?

网友:
我的也没有层设置,板框怎么设置啊请问?

楼主:
在PCB情况下用新建命令,打开新建对话框,在里面选择 Wizards 标签 ,再选择Printed Circuit Board Wizard  跟 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CB情况下用新建命令,打开新建对话框,在里面选择 Wizards 标签 ,再选择Printed Circuit Board Wizard  跟 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