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08-12-20):
我想在每条敷铜线上都放置测试点(手动)有什么办法?而且我采用自动布线选择了放置测试点命令,为何在敷铜板上看不出有测试点?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这个问题吗,有知道的前辈吗,告诉一下啊,我用Protel 99的软件

网友:
好像是不能 只能手动放置!

楼主:
我在怎动布线设置里看到了有放置测试点选项。但我选 了,在布出来的板上任然看不出有测试点,而且设计规则里面也有关于测试点的设置项,不知道那个地方没有搞对,有没有知道这个问题的啊?如果手动放置又如何放嘛?

网友A:
这个回答不了了,哈,不放testpoint的;DRC测试点,跟制版完后飞针测试点,不一样的吧,明子斑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怎动布线设置里看到了有放置测试点选项。但我选 了,在布出来的板上任然看不出有测试点,而且设计规则里面也有关于测试点的设置项,不知道那个地方没有搞对,有没有知道这个问题的啊?如果手动放置又如何放嘛?

测试点可用焊盘 过孔(最好不要用过孔),直接编辑它,然后把它设为测试点就OK了。

楼主:
那是不是测试点都只能手动放啊,设计规则 里面的测试点是什么意思吗,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回答不了了,哈,不放testpoint的;DRC测试点,跟制版完后飞针测试点,不一样的吧,明子斑竹?

  他说得测试点 应该就是成板以后的测试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成板以为的测试点,像你那样做出来的测试点,怎么只能设置在顶层啊,这样的话,那其不是对测试起不到作用,